楼主(2016-06-02):
开机后,数显温控pv显示为-0.2,设定温度为35,用万用表测数显温控输入220v,输出20v,该温控的输出端与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相连,测得固态继电器输入电压也为20v,无输出电压,红色指示灯常亮,请问是数显坏了还是固态坏了,或者是有其他地方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显温控或者热电阻会不会有问题,正常的话常温开机PV应该在20度以上吧,现在PV一直是﹣0.2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没输出电压,你要把固态继电器看成一个开关触点去测量,而不是直接把表笔搭上去测电压。温控表是没有问题,输出正常。从你所说不好判断是固态继电器出问题还是线路上或负载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电箱里有2只数显温控,输出端分别接固态输入,固态输出分别控制2个加热管,所以我是对这两个支路分开测得好做比较,数显温控正常的那条支路温控输入220V,输出20V,固态输入20V,输出220V,这个固态红灯是常亮的;数显温控PV显示-0.2的那条支路,温控输入220V,输出20V,固态数入20V,输出为0,指示灯一直闪烁

网友C:
数显温控PV显示-0.2是不正常的。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下,它应该显示室内温度才对。

网友D:
把这两块表和固态继电器 调换一下 不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E:
数显温控pv显示为-0.2说明仪表不正常,先把显示不正常的原因找到,再检查其它问题。

楼主:
机器上用的热电阻,这机器是使用的时候储水槽漏水,然后水漏到电气柜里了,使用的人开机的时候空开跳了,按钮开关也烧掉了,重新换了按钮开关以后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感觉热电阻,数显温控,固态是不是同时坏了

网友E:
看来进水已造成故障。断开热电阻的接线用万用表测下电阻值就知道其好坏了,如果阻值正常,那显示仪就有问题了。由于有一块表是正常的,还可采用代换法进行检查。

网友F:
数显温控pv显示为-0.2,设定温度为35,有异常吧
有两路固态继电器你对调下就可以

网友G:
数显有输出而PV是测量值,测量反馈的热电阻检查一下,固态继电器有输入无输出就是坏了,把好的那一个线对调一下可试出来

网友H:
漏水,原来正常?
挨个检测吧,传感器,温控表,固态等都有可能坏。

网友I:
昨天一数显温控仪显示-30几度,设定85度没输出了,热水槽都在冒热气,说明刚出问题。把传感器拆开,里面有水,接线柱生锈,干脆扔进热水槽洗洗,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