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电路板上圈起来的那个二极管  上面只有PD81字样 采购不到这个型号的 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掉吗?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  图片忘上传了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  1A  200V

网友B:
能找到的话 厂家还怎么挣维护的钱  别天真了 老老实实被厂家坑吧

网友C:
只能从电路入手,分析

网友D:
不要钻牛角尖,测一下两端的实际工作电压,随便的开关二极管都能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