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40000KVA变压器,上节油箱和下节油箱等电位连线电流异常,高达150A,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没见过这么大的变压器,楼主上个图让大家见识一下

楼主:
有啊,图暂时没有,还有63000KVA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啊,图暂时没有,还有63000KVA的呢
还有315MW的大型变压器哇

网友C:
也没见过大变压器,不知是哪个电压等级的;此现象不知与感应电压等有无关系。

网友D:
太大个了,想象不出什么模样来啊。

网友E:
不知道,瞎猜。接地不良?

网友F:
感应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G:
 想象不出40000KVA变压器,有多大?

网友H:
涡流造成的环流吧

网友I:
楼主除了看电流可以用热成像仪测量下,可以直观的看出高温是那里产生的

网友J:
好大的家伙,想不出来什么样的。

网友K:
大家伙,没见过啊

网友L:
40000KVA?感觉好庞大,我见过最大一万的

网友M:
是不是涡流或者铁芯有搭壳

网友N:
在葛洲坝电厂参观见过两台360MVA的主变压器是用来连接220KV与500KV系统。

楼主:
xupeng2008是说铁芯存在多点接地吗?测量铁芯的接地电流为0.05A,在规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