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2):
买了一个三菱FX3U-32M,一千多元,
想增加两路八位DA输出,买一个4DA模块要一千多,
感觉比较浪费。
如果用普通输出口,并行的话就需要地址位1,加数据位8,共计9个端口,
如果模拟串行输出需要占用3个IO口,但是感觉24V转5V
比较别扭,有没有利用扩展口直接输出5V并口的方案啊?

网友A:
你可以单片机开发了
或者找国产一些山寨的

网友B:
模拟量接口如何用IO口代替,没见过啊

网友C:
呵呵;三菱的DA模块正宗的就要这个价的;

网友D:
成本控制这么死?一块模拟量模块都用不起了?
看样子很习惯用单片机思维解决问题啊

网友E:
重新选型,用国货嘛。

网友F:
国产的便宜

网友G:
PLC有通讯口可用吗?
如有买一个通讯控制的DA,还是12位的(现在可能升级16位)

楼主:
找到一种东西,叫作PWM转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必要,不管单片机还是PLC,程序越简洁,电路越简单,运行越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B:
PWM转0-10V电压输出。

网友H:
以前还更贵呢,现在已经便宜很多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不管单片机还是PLC,程序越简洁,电路越简单,运行越可靠。
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国产混合输出的PLC一大堆,各项性能完全可以胜任工程要求,为什么还非得选用FX3U?

网友C:
呵呵;单以价格论的话,有单板的连山寨都算不上的FX2N的带模拟量的仿品;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从单片机到PLC的新手,
其他品牌又要安装编译软件,
又要熟悉编程指令,语言。
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问题。
三菱系列毕竟资料丰富,
货源稳定充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在研究呢。

网友J:
楼主试过PWM转0-10V电压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淘宝刚刚买了两块转换板,应该没问题,PWM转电压,电压转PWM都是成熟的技术,
许多工控板都是这么做的,见过国内工控电脑温度测量也是采用这种技术。
成本低,可靠性高,而且自己也可以买了芯片设计。

网友J:
回复 楼主:
响应快吗,有没有滞后现象,精度和分辨率有多少

网友J:
是这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哇塞,找得真快啊。
对于我来说,响应速度一般控制足够了。

网友J:
他家的说输入信号频率要维持0.5秒以上,响应时间0.3-0.5秒,如果一次性大幅度调节频率,需要一定的响应时间,精度1%。其他还好,就是响应时间有点长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先买一个回来做个实验,假如真正要用再找PWM转电压速度快一点的芯片,速度提高一个数量级差不多。

楼主:
加利福尼亚州米尔皮塔斯 (MILPITAS, CA) – 2014 年 8 月 12 日 – 凌力尔特公司 (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推出具 10ppm/oC 基准的四通道 12 位 / 10 位 / 8 位 PWM 至电压输出的数模转换器 (DAC) LTC2645。这些器件在不到 8μs 时间内将 PWM 输入信号转换成准确、稳定、有缓冲的 12 位电压输出,消除了一般与模拟滤波器有关的纹波和延迟。LTC2645 一行代码都无需编写,就可为准确地设定和调节 4 个电压提供一个简单、可靠的解决方案。LTC2645 采用小型 16 引线 MSOP 封装,非常适合在工业自动化、4mA 至 20mA 过程控制、仪表、测试设备和光模块等应用中进行偏置、校准、电平设定、电源调节、以及实现光隔离通信。而两通道版本 LTC2644 采用了 12 引线 MSOP 封装。LTC2645 测量 PWM 输入信号的周期和脉冲宽度,并在每个 PWM 输入的上升沿之后更新 DAC,从而接受 30Hz 直至 100kHz 的 PWM 输入频率。IDLSEL 引脚提供了灵活性,可在零或满标度时将输出设定为闲置状态、在高阻抗输出时断电、或无限期保持之前的状态以响应闲置 PWM 输入。这种便利的模式比模拟滤波器解决方案有优势,因为模拟滤波器要求 PWM 连续运行。每个轨至轨 DAC 输出都能够提供或吸收 5mA (3V) 或 10mA (5V),并运用内部 10ppm/oC 基准提供 2.5V 满标度输出或等于外部基准的满标度输出。LTC2645 用单一 2.7V 至 5.5V 电源工作,支持 1.71V 至 5.5V  PWM 输入电压。该器件仅从 3V 电源吸取 4mA 电流,在高阻抗输出时可提供 <1μA 的停机模式。LTC2645 有 12 位 / 10 位 / 8 位版本,已开始提供商用、工业和汽车 (-40oC 至 125oC) 温度级版本。LTC2645-12 的千片批购价为每片 3.95 美元。Linduino? 固件开发系统支持 LTC2645 系列的 DC2197A 评估电路板,采用 DC2026 并可通过 www.linear.com.cn/demo 或联系凌力尔特当地办事处查询详情。如需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linear.com.cn/product/LTC2645 和 www.linear.com.cn/solutions/linduino。
无需软件就可将PWM 输入转换成准确的 12 位电压输出0

照片说明:四通道 PWM 至电压输出 DAC

性能概要:LTC2645? 无延迟 PWM 至电压转换? 电压输出可在 8μs 之内实现更新和稳定? 100kHz 至 30Hz PWM 输入频率? INL 最大值为 ±2.5LSB;DNL 最大值为 ±1LSB? 有保证的单调性? 引脚可选内部或外部基准? 2.7V 至 5.5V 电源电压范围? 1.71V 至 5.5V 输入电压范围? 低功率:3V 时为 4mA,停机时 <1μA? –40°C 至 125°C 工作温度范围? 纤巧 4.9mm x 4mm 16 引线 MSOP 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