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下 安装 Step7

楼主(2016-06-03):
Win10下如何安装step7请参考以下步骤
1.首先将step7安装光盘的全部内容拷贝到硬盘上(因为要对文件进行修改)

2.当运行SETUP.EXE时系统要求重启,此时需要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删除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

3.下载软件 InstEd. http://www.instedit.com/ 修改在安装文件夹下搜到的所有.msi文件
搜索DLG_INSTALLATIONREQUIREMENTS_DISABLE_IGNORE.(有的有有的没有) 将Disable改为Enable.
保存退出 这部的作用是将灰色不能按的按钮变为可以按

4.修改安装文件夹下的 ./InstData/Setup.ini 文件
不用纠结win8还是win10 反正好用
添加以下文字
Win8x64=1
Win8x64Exclude=SKU2;SKU3;SKU5;SKU8;SKU9;SKU10;SKU11;SKU12;SKU13;SKU14;SKU15;SKU16;SKU17;SKU18;SKU19;SKU20;SKU21;SKU22;SKU23;SKU24;SKU25;SKU47;SKU66;SKU67;SKU68
Win8x64Warning=SKU2;SKU3;SKU5;SKU8;SKU9;SKU10;SKU12;SKU13;SKU14;SKU15;SKU16;SKU17;SKU18;SKU19;SKU20;SKU21;SKU22;SKU23;SKU24;SKU25;SKU67;SKU68
保存退出。

其他按照正常安装即可。
有不明白的可以email我saturnqd@163.com

网友A:
这个你都试过了,安装几次成功的?

网友B:
win7的还是用的比较多的
安装也比较容易

楼主:
一次成功

网友C:
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调试软件,有时特别不好安装成功。它对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要求可严格了,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D:
s7-200smart编程软件不支持win10.无奈。

网友E:
还在用XP 的飘过

网友F(2016-07-13):
回复 楼主:
请问最后一步的文件夹在哪

网友G(2016-08-16):
WIN10装虚拟机后装win7系统在装STEP7用过,win0直接装没成功过

网友H:
这个一定要试试

网友I(2017-06-03):
安装不成功!!  进入安装后被提示只有xp  win7才能安装

网友J(2017-11-10):
楼主你好:
  我的电脑系统win10的,安装step7 5.5 时提示需要win7或XP才能安装,有没有什么办法不换系统,也不安装模拟机?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
  我的电脑系统win10的,安装step7 5.5 时提示需要win7或XP才能安装,有没有什么办法不换系统,也不安装模拟机?
谢谢~~~
安装工控软件用win10真的很悲剧……最高win7就不错了,很多老软件只能XP……

网友L(2018-05-08):
回复 网友D:
支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