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3):
用万用表测电阻?阻值大约多少

网友A:
金属卤化物灯的镇流器就是一个电感线圈。用数字万用表200档测量其阻值大约为200欧姆以下。
测量绝缘电阻数字万用表打到20K以上,阻值越大越好。
常见故障就是线圈开路,烧毁。

网友B:
最实用的方法是替换

网友C:
同意二楼的办法,我经常用替换法非常省亊!再就是要买正品货.

网友D:
替换法比较省事。

网友E:
不知道是我记错了还是人家说错了,灯管好像量不出来阻值

网友F:
 替换法简单、省事。

网友G:
整流线圈坏的概率小,一般是灯管坏的居多

网友H:
测量值貌似有偏差
没法准确的区分!

网友I:
这种金属卤化物灯泡是依靠灯泡内两个金属片通过灯泡内的气体放电发光的,也就是说灯泡两极是分开的,万用表是测不出阻值的,我的测量方法是,用2500V兆欧表搭接灯泡两极,由慢到快,发光为好,不发光灯泡坏!

网友J:
代换法最简单实用,楼上说的用摇表也可以。

网友K:
镇流器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好坏,灯管和触发器最好用替换法检查好坏,灯管用万用表测量不了好坏。

网友L:
镇流器坏得不算多,一般是灯管和点火器

网友M:
我们用替换法简单

网友N:
不值个钱  备几个备品 替换  有时候万用表测也测不出来

网友O:
灯管寿命万用表能够测量出来,你实在牛叉极品

网友P:
最简洁的方法,替换

网友Q:
回复 网友A:
整流器电阻好像在9Ω左右,灯管可用500V摇表测试好坏,好的灯管摇动摇表会亮。

网友R:
建议买个LED的应该就不错了。

网友S:
简单的事情不要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