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3):
以前使用的是1.0版本,由于不支持2入1出模拟量模块,只能下载2.1版本,但是在编写子程序调用局部变量时,会出现红色波浪线的错误提示。但是在1.0的版本里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各位是否遇到这种情况,怎样处理?

网友A:
请贴图
一般不应出现这种问题的,除非是你地址格式用错了

网友B:
编译一下,看提示什么?

网友C:
这是软件的BUG,不影响编译和使用

网友D:
我做编码器绝对值库也遇到,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楼主:
那么就应该说时编程软件有漏洞。

网友E:
没遇到过

网友F:
我用V2.1也是这样,后来换V2.0了,那样好像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