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3):
组装好后在上电测试时,一切正常,到高温房(55℃)进行高温测试时,突然炸了电容;
用的电容是6个并联的560μF/400V,经过检测线路和容值都问题。

网友A:
电容上没标示使用温度吗?

网友B:
呵呵;只能说电容质量不过关;

网友C:
电容的耐高温不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容耐高温是85℃,以前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电容质量,没有别的可能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我们的测试温度比电容耐温温度低30℃,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D:
55度就炸了?这质量陶瓷机械上肯定用不了。

网友E: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质量问题?什么型号的?

网友F:
应该是2只串联再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不是电容的问题吧,江海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全部并来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不是英威腾的变频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部并来的
如果是400v级的,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已经超过500v了,即便是耐压450v的电容也会炸。

网友G:
电容质量不好啊

网友H:
多试几台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不是英威腾的变频器吧?
你的意思英威腾变频器那个电容永远不会坏呀?

网友E:
这个到不是,楼主说用的江海的电容,望理解

网友J:
是拆机电容吧

网友K:
1:进线电压是否准确
2:质量问题
3:短路

网友L:
回复 网友I:
某某疼第一次回复就问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明显存在攻击别人的意图,哈哈哈

网友M:
380V的变频直流母线在510V,6个并联的400V电容超过额定电压,不炸才怪。

网友N:
看看原装电容的耐压,比较一下。

网友O:
楼主生产变频器啊

网友I:
这个变频器顶多属于三相220V进线电源,你们放心不会是三相400V级别:人家设计师不可能犯如此低级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M:
220V

网友P:
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220V
那就是电容质量,换正宗的进口电容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M: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