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3):
昨天拆了一台三垦vm05,2.2KW变频器,上点输出三项输出不平衡,用指针表直流电压档分别测U,V,W对P和X测量,电压都一样;拆机之后断开P,用示波器测G,E之间驱动波形正常;拆下模块后用指针表量模块,也是好的,把模块盖打开,没有损坏痕迹,求助还有什么可能使三垦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断开P之后不运行测G,E两端没有电压是正常的吗?
有示波器测驱动波形时,用自动设置时候频率显示一样,都是3.9KHZ,但是直接量不按自动设置的时候上三路显示小于10KHZ,下三路5KHZ左右,下三路明显比上三路波形变化慢,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输出不平衡吗,那为什么自动设置之后显示的是一样的那

网友A:
电压偏差多少?带着电机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带电机,20hz时候,UV 200;VW400;UW400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直流电压你测过都一样??不太可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台20hz时候指针表测差别很小,换了一台一样毛病的机器就有问题了,但指针表测U,W对X是1000V,V对X是左右94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1000v档量的,差距很小

网友A:
w可能有问题,1000V?表也有问题。

网友B:
用好点的表,直流电压不会超过500

网友C:
什么破表,1000V哪里来的?根据描述肯定是W相输出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给力工具U,W对P,X都一样啊,我开始怀疑是V,但是不知道换什么东西,换了两个光耦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俩表,指针的还是我自己买的,求推荐个好点的表

网友A:
测交流用MF47 测直流DT-9205A 30元,也不高级,关键是要知道表坏没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买来就没怎么用,应该没坏,以前用MF47的表有时候测输出电压也能达到800V;
我的是YX960TR,对表好坏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