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3):
我要是用欧姆龙NJ系统作为编程系统,需要与HMI显示屏联动,要选用哪个显示屏型号比较好,因为有些型号是可以用,有些不可以。

网友A:
NS15的价格可不低;

网友B:
没见过按编程软件上提供的型号列表来做设备选型依据的案例。
一般都是按照设备的工艺要求,制作电气零部件的选型要求并严格按照设备研制的预算资金进行选型。比如工艺要求操作面板的尺寸是10英寸大小,你就不能选15英寸的触摸屏。比如触摸屏的分摊费用约为¥3000元,你就不能购买¥5000元以上的触摸屏。

网友A:
第一款NS15的价格在2W以上了;

网友C:
看你的预算了

楼主:
那如果我只是想做一个仿真的呢,就是先用软件试试,实物可以先不考虑

网友A:
呵呵;仿真反正是没成本的,你只要选支持的屏就行了;
只是要考虑以后买实物时的成本;

网友D:
选用NJ了,那2万的屏算什么
再应几百元的屏多丢分呀

网友E:
这个你可以打欧姆龙的技术热线问问,毕竟他们是专业的技术,4008204535

网友E(2016-07-11):
回复 网友A:
夸张了NS15-TX01B-V2 1万8 9千的样子,两万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