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这个Logix5561这个CPU的编程线可以自己焊接吗?

楼主(2016-06-03):
我可以按照这个图焊接一个用吗?上面是PLC的实物图。我看制作图是1747的,但是PLC是1756的不知道一样用吗

网友A:
可以的,就是通用的串口线就能联接。但串口通讯速度慢,一般用以太网

网友B:
这根线是可以自己焊接的,用于500系列。是否是用这款plc是另外的问题。cp3这根线自己制作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