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3):
型号:WIN-9-045T4 WINNER 45KW
查:F211 只有1.5
联系了深圳微能公司后,说要寄给它们处理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68区留仙三路安通达工业厂区三号厂房
叶清 TEL:13424330674
邮编:518101
结果是它们收到货后,说建议买块新的,恢复参数要600元

如果有哪个同行有相同的主板芯片数据请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没看错吧,深圳的产品,修复错误的参数要600,不是一般的垃圾

网友B:
几年前安装过一台1.5kw台达变频器,一加电报过压故障,后来台达技术支持电话指导修改参数解除。原来是将400v电压等级写成220
根本不需要刷数据,手动可以修改,但需要厂家密码。

网友C:
软件问题,需要有资料,刷一下软件就行了,一般的维修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得厂家才行

楼主:
有位朋友发了一个WIN-9P-055T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