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3):
买了一台PLC,按键输入信号有延迟响应,有时又能迅速响应。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购买渠道?多少钱买的?

楼主:
淘宝买的 我是买来学习一下的 200块左右 是仿照三菱做的 编程软件是GX works2

网友B:
呵呵,仿品能完成动作就不错了。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D:
呵呵,看来楼主买到的产品不是很好啊。

网友E:
按键本身是否正常。

网友F:
我也遇到过!

网友G:
根据什么得此结论,是不是有程序在执行

网友H:
是PLC指示灯延迟么?

考虑是开关问题吧。

如果灯没延迟,程序输出延迟。。那就考虑。。。山寨货啊

网友I:
程序就一个输入点有问题吗  换个点试试 是不是程序问题

楼主:
编了一个最简单的起保停,连续点几次后就出问题了,按着没反应了。用电脑上的编程软件来监视就可以看到按着开关的时候输入信号一直在闪,正常情况不是应该一直亮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 我是买来学习一下的 200块左右 是仿照三菱做的 编程软件是GX works2
仿品能学习就好你还能要求怎样?如果程序比较大你也要查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两百块的东西  有动作  你就感谢吧

网友L:
这个多少点?有哪些功能?像三菱原装的FX3GA点数少点的也就几百块就能买到。

网友M:
仿品有问题直接找你的卖家;

网友N:
一直在闪可能输入电压不够,先找自己的问题。

楼主:
DC24V的工作电源是不是只能用开关电源啊?用变压器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O:
仿品能有动作就不错了,还能要求它什么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编了一个最简单的起保停,连续点几次后就出问题了,按着没反应了。用电脑上的编程软件来监视就可以看到按着开关的时候输入信号一直在闪,正常情况不是应该一直亮吗?
哈哈 能看到输入闪,电路不能自保?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P:
查一下程序和开关,现在国内的山寨机再开关量处理上已经可以了。

网友Q:
换一台优质开关电源试试,山寨的东西干扰滤波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