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3):
今天碰到一个恒压供水的变频泵。上一个潜水泵坏了,买的同型号的泵,功率25kw 扬程132m. 实际下管用了100m.关闭出水口调整出水压力为2公斤(43Hz).
打开阀门泵正常运行,变频器长期处在50hz.压力为0.8公斤。一直达不到2公斤。是用水的人多还是地下水位低了啊?
原来没烧的那个泵和这个型号是一样的,出水压力能到2公斤!!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反转不上水

网友C:
质量有问题

网友D:
排除地下水位原因,多半扬程不足,先检查泵浦密封是否正常。

网友E:
会不会有气了?

网友F:
肯定是泵有问题

网友G:
是不是进水口堵了
有漏点
刚修完时间不长,管道路上有忘关的阀门
泵质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潜水泵20米就有水,压力表在水泵出口,应该没气,而且压力表处有排污口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进水口应该不会堵,井打了200多米,泵在100米处,压力表在潜水泵地面出水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潜水泵20米就有水,压力表在水泵出口,应该没气,而且压力表处有排污口
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打开排污口看看出水量不就清楚了

网友H:
都有可能   或许还有气   导致水压提不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出水口确实压力低流量也低

网友I:
这个:你的泵浦没有在地面试车的吗?

网友J:
检查下叶轮

网友K:
估计还是泵有问题

网友L:
估计还是泵的问题,里面有垃圾堵塞了?可能

网友M:
水泵的问题,和变频器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N:
关闭出水口调整为2公斤什么情况?

网友O:
能否关闭中间管路,尝试压力是否能提升到2公斤以上?

网友P:
应当还是泵有问题。

网友Q:
确定型号相同的状况下,怀疑进水口问题,新泵出问题的不多,再次检查管道密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可以

楼主:
泵出水口维持2公斤,已经好了,谢谢各位!泵连续运转2天自己好了!

网友R:
怀疑管道堵塞。

网友S:
回复 楼主:
这应该还是  空气没排空的事

网友T:
好了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T:
自己好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