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提意见。

楼主(2016-06-03):
这样布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顺便问一下,模拟量模块上 的10,11,20是同时接M的吗?

网友A:
接触器在动作的时候会有磁粉,会落在PLC上吧。300的PLC都配上了,配的是德力西的空开和接触器吗

网友B:
控制器一般我会放左上角

网友C:
我的习惯是PLC在上,接触器在下,或者分开各占一边

网友D:
plc背板那么长

网友E:
接触器放中间    接线端子放下端

网友F:
东西挺高大上的,工具很差劲

网友G:
开关电源太廉价了吧,和PLC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不上西门子自家的开关电源,至少也得上明维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H:
断路器最上,PLC第二,继电器第三,接触器第四

网友I:
觉得控制器放上端的意见有理;那木柄起子,看着挺熟悉。

网友J:
PLC上的线还能再用细点吗?

网友K:
楼主有的线错点了显得一堆线在哪

网友L:
继电器用的欧姆龙的,电源呢,plc呢

网友M:
控制线不用这么粗,要不然盖子都盖不上了

网友N:
PLC放第二排或者第一排。

网友O:
plc在最上面好些!

网友P:
好空旷的背板。

网友Q:
200的不就够了,还300

网友R:
200的PLC应该带不了那么多模拟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