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RWD68控制器,有无相近国产产品

楼主(2016-06-04):
想找一块能替代西门子RWD68温控器的产品,求推荐

网友A:
呵呵;如果你不怕麻烦,改动线路及涉及到编写程序都可以搞定,那么肯定有方案;
如果是想简单的换上就好用,那只能原型号的去买了;呵呵;

网友B:
才几个点的,买个国产板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