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求学

楼主(2016-06-04):
上几天买了几个电阻器,1KΩ/0.25w突发想知道怎样测试静态下的功率数值。

网友A:
测量流过电阻的电流数值,然后乘以电阻两端的电压,可得电阻的总功率。
需要购买万用表进行测量。

网友B:
没有测过;
0.25W、1kΩ,在规定条件下,能够通过的电流,大致是15.8mA。

网友C:
初中的课本有教,不是小学的

网友D:
直接可以算出来,功率除以电压等于电流。

网友E:
这个你可以到卖电子元器件的地方去仔细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F:
电阻通电可是会升温滴

网友G:
用欧姆定律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