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4):
新手写实验每写一次代码就要插拔一次
通讯线,很费事。

网友A:
呵呵;HMI有透明功能就直接通过屏操作;
没有这功能就加一个FX3U-422BD;

网友B:
用三菱的屏可以实现穿透功能。
或者FX3U上再扩展个通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怎么使用的。

网友A:
简单点就买FX3U-422BD板,插在PLC上,这样PLC就有二个编程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422接口不一样了吧,原来圆口编程电缆还能用么?谢谢。

网友B:
422接口一样的,都是圆的8芯的,接口一样编程电缆也是一样的。

楼主:
淘宝原装200呐。

网友B:
三菱原装的232、422通讯板100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找到

网友A:
呵呵;不想花钱就看你的屏有没有穿透功能,有了就什么也不用加;
没了还是拔来拔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

网友B:
100多相对于一个FX3U主机要便宜好多,而且这个板只要买一次就可以,编程完后可以取下以后用。

网友C:
侧面加232或者422bd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淘宝买了一个国产,35.

网友D:
我都是加装一块232或485模块

网友E(2020-10-01):
问题是PLC上已经安装了485 BD接口,又怎么办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傻啊!有485bd板接口 触摸屏接着上面不就好了?

网友G:
买那个北辰或大连嘉德,的以太网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