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4):
我用hsc1高速记数模式1,输入口则为 i0.6。然后我用plc脉冲输出pto1妙钟的脉冲,串接上24V电源再接到i0.6计数。脉冲计数值40次。但我发现一个脉冲高速计数器计数了10个左右不定,我想问是不是脉冲频率太低了?但我这是继电器型的,脉冲频率太高,plc根本没反应

网友A:
继电器的你搞个什么脉冲输出;

楼主:
我是自学的,我也想到了继电 器输出 可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的你搞个什么脉冲输出;
瞎搞;
明显生手,继电器哪里可以承受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不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