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输出

楼主(2016-06-04):
各位大侠好,我是一名初学者,想问下GX WORKS仿真后有没有窗口可以看输入输出指示的?有的话在哪里点开,谢谢

网友A:
仿真些定时 计数 运算之类的

网友B:
呵呵;很多功能是仿真不了滴;

楼主:
最后没办法每个显示弄了个延时10秒

网友C:
在监视模式,选择梯形图中的任意一个触电,点鼠标右键选择“登录至监视窗口”,可以在编程界面下方出来一个列表监控图框,然后可以在表格中填写要监视的软元件。

网友C:
监控时的情况如图:

网友D:
建议楼主下载该软件的说明书,三菱官网就有

网友E:
看帮助文件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有心了,赞一个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仿真需要下载专门的软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仿真需要下载专门的软件吗?
GX Works2 仿真不需要单独安装软件,直接软件中启动仿真

网友I:
直接启动仿真,如果无法运行仿真功能的话就关闭网络防火墙

网友J: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动画怎么弄的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J:
很简单,就是用动态截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