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4):
接了单工程,7个加热烘箱。每组烘箱十五根加热管。每根2千W。星型接法。五根一组。加热管220V的。刚好3组,中性点接N。三组接ABC三相。问:每个烘箱用多粗的线?7个烘箱总线柜电源用多大的线?每个烘箱多大电流?多大功率?

楼主:
五根一组也就是10千W,三组也就是30千W,三组分别接ABC三相,计算时是不是按一相产生电流,功率计算?配线按一相电流和功率算?

网友A:
每个烘箱加热管电流大致上在45A.使用10平方毫米的电线足够。7台烘箱最大电流315A使用120的铜线。

楼主:
谢谢了,再问一句,如果问该设备多大功率呢?

网友B:
单台用10--16平铜线,七台用120--150平铜线,纯电阻功率自己算吧,

网友C:
总功率是三相功率之和吧。

网友D:
不能简单计算功率。照这样干会出问题的。还得看你控制方式。

网友E:
单台用16mm2铜芯电缆,7台总线可以150mm2铜芯电缆(电源输送距离远就要加大一个规格)。

网友F:
还是用16的线吧 安全一点

网友G:
算法1
2*5=10KW    10/0.22=45.5A  10KW*3=30KW    每相电流是45.5A   总功率是30KW
算法2
2*15=30KW   30/0.38/1.732=45.5A            总功率30KW       每相电流45.5A
电缆就用16平方的吧

网友D:
假如你用可控硅控制,零线最好25平,相线16平。

楼主:
用可控硅控制,

网友H:
30KW75安电流16的线够了,

网友D:
用可控硅控制就按我说的办。把零线加大一档。其他人算的你参考一下就好,按他们算出来的你的电缆肯定烧。

网友I:
与你控制方式有关 啊,

楼主:
谢谢了,基本搞好了。己通电。卡电流45A。单个箱体每相的。十平方RV单线连的相线。七个箱体总N线50的。单个十平方的。总电流在310左右。以上数据是实测的。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移相触发时零线电流不为零?最大零线电流会达到相线电流的三倍。极端情况下你的50平的零线可能会烧掉。

网友J:
文不对题

楼主:
考虑了。根据实际情况。如果单组里有加热管坏,造成三相不平衡。我在每个箱体上连了2路十平方至50平上。另。如果加热管坏,温控表温度上不去的。很容易发现。

网友D:
只要触发角不为0,零线就会有电流,所以楼主这几天最好测试一下比如一半功率时零线电流到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只要触发角不为0,零线就会有电流,所以楼主这几天最好测试一下比如一半功率时零线电流到多少。
没注意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L:
描述的很清楚,我们也这样用过,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移相触发时零线电流不为零?最大零线电流会达到相线电流的三倍。极端情况下你的50平的零线可能会烧掉。

如果可以,您能否专帖谈谈这个,肯定是很好的内容。

网友N:
既然是输入三相了,为什么还非要引入N线?去掉N线,直接三相输入,电阻星接不就可以了吗?三相一律采用线电流计算,这样多简单呢?当然做好了动力电源的三相热过载保护。别整的很复杂。

另外,电加热的时间常数比较大,所以采用可控硅的过零触发(固态继电器)驱动加热器,不用移相触发的形式,问题也会变的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既然是输入三相了,为什么还非要引入N线?去掉N线,直接三相输入,电阻星接不就可以了吗?三相一律采用线电流计算,这样多简单呢?当然做好了动力电源的三相热过载保护。别整的很复杂。

另外,电加热的时间常数比较大,所以采用可控硅的过零触发(固态继电器)驱动加热器,不用移相触发的形式,问题也会变的简单。
过零触发看起来很美,其实不是这样。对电网干扰很明显,尤其是对日光灯,每次导通时灯光都会暗下去。移相触发电磁干扰会比过零触发的大,但灯光什么的感觉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移相触发时零线电流不为零?最大零线电流会达到相线电流的三倍。极端情况下你的50平的零线可能会烧掉。

如果可以,您能否专帖谈谈这个,肯定是很好的内容。
忙过这段时间。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考虑到,结果导致电缆烧掉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M:
回复 网友D:
好的,先谢谢了!
在这个主题中,您的回帖很好!

楼主:
设备己运行十小时。一切正常。我用的厦门宇电518型温控表,石英加热管,箱体保温糸数低。AlJK3触发器。我加N线是考虑三相不平衡时Y点不归零。加热管是220v电压的。曾不想加N线。反复考虑才加N线的。就如楼上师傅说的三相平衡好说,不平衡时怎么办?我把线径上调一格就为了这。另每班都检查加热管的,不好马上就换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D:
啊?不会吧?过零触发,可控硅导通状态是正弦波,怎么会有问题呢,如果有问题,那也是负载不平衡导致的吧?

网友O:
请问你的主线是这样接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啊?不会吧?过零触发,可控硅导通状态是正弦波,怎么会有问题呢,如果有问题,那也是负载不平衡导致的吧?
你想想看,过零触发相当于全功率加上,或全功率切断,电源电压会有几伏甚至十几伏的变化。这样对电压比较敏感的日光灯等电器就会有问题了。我做过一次二十几台电炉的,车间灯闪得受不了。最后只有改为移相触发。

网友N:
回复 网友D:
哦,功率太大负载太重导致的对电网冲击。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哦,功率太大负载太重导致的对电网冲击。
对的。过零触发我觉得只适合小功率电器。

楼主:
是吧,其实就是220V加热管分别接到ABC三相上。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期待你的贴子,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P:
现在市场上加热管质量不敢恭维,时间稍长,对壳、相与相放电、击穿,有的直接断裂进水

网友(2016-12-22):
回复 网友D:

网友Q:
16平.185平、46A、30KW

网友Q:
回复 楼主:
改下线路,每组炉子,分成三根一组,断一相还能用,共五组,这样就不存在断一根后造成三相不平衡烧其它加热管了。也不用加零线。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基本搞好了。己通电。卡电流45A。单个箱体每相的。十平方RV单线连的相线。七个箱体总N线50的。单个十平方的。总电流在310左右。以上数据是实测的。

三相线是10平方,零线是50平方的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Q:
我也觉得用三相接三根之后不用接零线,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