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4):
   最近接手几台AB 700S变频器,带小电机运行正常。带额定负载运行报接地故障。

楼主:
这是网上找到的框图。

网友A:
楼上的图呢

网友B:
带小电机要看电流显示多少?反应互感器和电流检测电路的状态。测有关电路电压。

网友C:
PF700S当接地回路电流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5%时报接地故障,如果变频器不带负载启动没问题,带上负载启动报故障,那就检查电机跟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接线。如果不带负载单独启动变频器报警的话,那可能是变频器检测元件CT有问题。

网友D(2019-04-16):
厉害了,400 系列的能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