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哪位大神帮看看错误出在哪里 为什么程序编译不了

楼主(2016-06-04):
哪位大神帮看看错误出在哪里 为什么程序编译不了

网友A:
第三行起另放一个网络。第三行的I0.3是不是要和T37换个位置?

网友B:
一个网络里只能有一个线圈输出。

网友C:
西门子一个网络就是一个互联的语句段,相互不连那就的另一个网络了。
一个网络至于输出多少个线圈,理论上应该是随你意的,但受程序大小及硬件约束

网友D:
分成二个网络就OK了;

网友E:
加入启使点就行

网友E:
在开始端加入1个总接
点即可本来我想传个图,但电脑

网友F:
看来是第一次用西门子的,一个网络只能有一段程序

网友G:
折成两个网络

网友H:
200的软件编程还是较受限制的

网友I:
貌似1200可以写多个

网友J:
一个回路只能一个网段,西门子和其他的PLC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