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连接编程软件 ??

楼主(2016-06-04):
西门子s7-200 连接编程软件

网友A:
驱动正确了,普通电缆187.5连接不上的

网友B:
普通电缆一般连不上

网友C:
用原装的试试

网友D:
用西门子原装的编程线吧,原装的编程线很贵的

网友E:
19200可以了

网友F:
我买了一个西门子300连接线,国产的你们懂得.也是不稳定.我把里面滤波电容换成钽电容还加了0.1uf的滤波电容结果也不行通讯一段时间老是连接不上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把壳子打开检查也没啥问题,芯片业不很烫。后来我就干脆不要盖子利于散热就这样用结果效果好极了。再也没有断线过。

网友G:
国产的几十块钱的是上不了18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