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老化检测

楼主(2016-06-04):
一台变频器一运行就报过流,换小模块能运行,检测原模块也正常,请教高手。模块老化检测的方法。原模块75A的。小模块15A的。驱动板的驱动管电容都更换过。应该不是驱动功率不足

网友A:
呵呵;那就75A的同型号新模块换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现在手头没有啊

网友B:
带小电机是否正常?‘换小模块能运行,‘说明模块有问题。

楼主:
可以运行。没有安装电容,可以带1.5KW的电机

网友C:
小模块的饱和压降和大模块不同,还是从从检测电路入手看看有没有器件变质

楼主:
PC929检测的,都是刚换的新件

网友D:
有时候会买一些拆机的IGBT,一般这样测。

1,数字电桥先测触发端电阻,再测电容。
2,短接触发端后测C/E的二极管特性。
3,限流2MA1000V测耐压漏电(短接触发端)。
4,两路电压电流可调的直流电源测导通关断性能。

网友C:
回复 楼主:
检测回路,电源电压都会有影响,当然模块也会有问题,试试主回路用24伏供电带限流的稳压源也可以

网友E:
驱动问题较大

网友F:
这种应该是模块有问题了吧,购新的模块或者旧的模块一般就触发一下没有问题就上机了

网友G:
十之八九不是模块问题吧

网友H:
换驱动光耦试试,怀疑驱动功率有问题。重点还是驱动功率上找原因或驱动电源是否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