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机

楼主(2016-06-04):
我有几台淘汰的加油机,税控IC卡,准备自己用,密码不知道,有啥办法不用刷卡,直接用开关控制主板进行加油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A:
呵呵,上个图啊

网友B:
那个,要么把相关控制加密解了,要么重做系统只是利用可以用到的硬件即可

楼主(2017-01-15):
自耦降压启动增加一个远控开关的电路图,各位大神有吗,给一个。

网友B:
停止按钮串接,启动按钮并接,就这么简单

网友C:
直接控制油泵,不用管税务,我们就是这样。提枪油泵就转,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