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4):
   差点手搞伤,PLC断电几分钟后,上电机器直接运行,乱动,监控发现,内部继电器自锁后断电不能复位,从没遇见这样的问题,以前一般用晶体管的,这次用混合型的,有关系吗?用了好几年信捷了,还从没遇见过,问供应商也说不出所以然,信捷客服也没人接电话,后天答应客户交机器,怎么办?有没有以前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朋友,PLC初始化了,所有断电保持区域也清除了,型号:XC3-32RT-E

网友A:
上电先复位一下

网友B:
开机运行做个初始化批量复位程序。

网友C:
排除程序问题就是质量问题,退换货啊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设置停电保持区。

网友E:
停电保存区域会保存停电前数据,非保存区数据随机且一般是0,其实这个问题三菱AB西门子都是如此滴,楼主难道不知道程序第一步初始化??

网友F:
有同型号的先换台试试看

网友G:
是内部软继电器不能复位吗?则可以照2楼等的方法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已经做了个初始化复位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有道理,以前程序从不初始化,都没问题,看来要改改这个习惯了。

网友H:
上电初始化,就应该这样子搞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有道理,以前程序从不初始化,都没问题,看来要改改这个习惯了。
我在90年代测试过,把PLC存储区随便写入一些数据(包含输出点存储区),断电一个月以后发现还是有随机数据:95以前的PLC大都是电池保存程序

网友I:
三楼版主的方法绝对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J:
程序设计时必须考虑异常情况如何处理,是保持原来运行状态,还是所有设备复位?这得根据实际工况决定。

网友K:
信捷的没用过,一般我写程序第一句都是状态复位,开关量控制的多,没遇到那个状况

网友L:
上电初始化是好习惯   万一程序出啥问题  也能通过断电完成初始化

网友M:
没有电池的plc?
断电几分钟,再上电,数据就乱啦?
是不是使用了记忆区?
上电初始化,如果需要短时间的掉电记忆,乞不是很累。
有一条指令初始化所有“数据”吗?

网友N:
初始化复位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