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错误

楼主(2016-06-04):
最近在看咸工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一书,发现第14页右下角风扇驱动部分看不明白。总觉得MCU第25脚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三极管DQ26的基极总是高电平从而呈导通状态。不知是我理解有误。还是画错了,还请高手解答。

楼主:
为什么图片传不上去

网友A:
上下偏置电阻可能标错了,不应该一样472.

网友B:
分析了一下,应该没有错。DQ26在mcu 输出0v时导通,输出时5v截止。dq26基极串接472电阻,接在+5v应该不会导通。否则D204 D206 都不能够正常工作。因为都D204基极也有一只472电阻接5v。

网友C:
MCU输出高电平时DQ26为什么会截止,+5V会通过472电阻接到DQ26基极,MCU的高电平也会通过472通过接到DQ26的基极,这样基极呈现高电平不就导通了吗

网友D:
偏置电阻应该标错吧,MCU低电平时5v通过2个472电阻对地,DQ26基极还是有2个电阻串联分压2.5V供电,所以不管MCU送高电平还是低电平DQ216也是导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偏置电阻应该标错吧,MCU低电平时5v通过2个472电阻对地,DQ26基极还是有2个电阻串联分压2.5V供电,所以不管MCU送高电平还是低电平DQ216也是导通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