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4):
对伺服不懂,是定位剪切,只需要物料到了接近开关,伺服电机带动机械转一圈,剪断。

网友A:
要编程序的

网友B:
旧的设备要有说明书,一般剪切用脉冲方式控制

网友C:
裁线机用的脉冲方式!

网友D:
工作环境真不好

网友E:
这个功率大啊

网友F:
是跟随剪切还是停止剪切?跟随的话还有跟随机构

网友G:
得用脉冲控制吧。

网友H:
需要发脉冲控制的,另外也可以手动,但是手动不精确。

网友I:
这是在哪呢

网友J:
看清楚说明书就动手吧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弄好了,网上找的说明书,参照接线,但是电机上面2是GND,照着接电路板外控端子不能用,伺服电机动一下就报故障,最后看说明书分析应该是接0V,为编码器5V的负端,不然编码器5V不能形成回路,改之后就好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