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A57CSTD屏用什么触摸屏软件都不能被找到这个型号

楼主(2016-06-05):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原因呢,官网着有这个型号,可是我装好了都没有找到,无上载屏中的程序,但是可以将电脑中的程序下到屏里去,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原因呢,官网着有这个型号,可是我装好了都没有找到,无上载屏中的程序,但是可以将电脑中的程序下到屏里去,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A系列的应该用ScreenEditor低版本的软件呀。
【方案】
ABB 无纸记录仪确立趋势记录

网友B:
你的软件是DOP-B系列的,当然不能用于A型的;
【方案】
通过计量让地球变得更美好 | 维萨拉 (Vaisala)

网友C:
也不能都怨你
现在的软件太多了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输送带上的唯一产品

网友D:
A系列的,你软件错了,这个系列已经不推了吧

【方案】
ABB IORC型拍合式接触器在首钢350t铸造吊车上的应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版主厉害 以前用AS的屏也是这个软件
【方案】
台达工业自动化助力客户水处理送水系统稳定、高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