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5):
最近同一个位置坏了两个编码器,郁闷啊。也就三个月时间之内吧,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下一步准备更换编码器电缆。希望得到改善,不会再坏编码器了。

网友A:
编码器也容易坏?
我记得只有磨损和电源接错坏过,要不很难坏的.

网友B:
要么不同心机械扭力过大导致毁损,要么干扰电平大导致击穿

网友C:
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D:
编码器损坏的原因寻找出来了吗?就像马达绕组的烧毁原因检查一样。

网友E:
是呀,编码器连续坏,一定要检查什么原因导致的。编码器坏在了什么地方?是机械的物理损伤?还是信号的不正常?要通过现象去分析可能的原因呀。换线有用吗?信号电缆线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另外编码器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G:
你的找出坏的原因,是机械装的不同心还是电上的问题。

网友H: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不搞清楚上去又会坏的

网友I:
编码器分为两种:一种机械坪的一种电子坏的。机械的坏了不好修,因为有很多机械触点。电子坏了可以修。

网友J:
是不是机械振动或安装偏差引起?

网友K:
安装位置同心?供电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L:
接连损坏,宜分析出可能的原因,以上的提示或可参考。

网友M:
电缆造成的编码器损坏吗,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N:
查看是电气损坏,还是机械损坏,应该不难查
也许就没坏,只是没安装好,系统检测认为编码器坏。

网友O:
个人认为同轴度达不到

网友P:
是不是安装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呀,编码器连续坏,一定要检查什么原因导致的。编码器坏在了什么地方?是机械的物理损伤?还是信号的不正常?要通过现象去分析可能的原因呀。换线有用吗?信号电缆线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这个设备同时有两个编码器,那个就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就在这一个位置居然连续的坏,这几天真是晕了。机械的故障是没有的,编码器安装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里面,很牢固很稳定的。连轴接也没问题。一片迷茫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怎么判断是编码器坏了呢?是没信号了?还是...?电源供电怎么样?信号是没有脉冲了?用示波器看过幅值了?拆下来以后,还是通电转一下,检查信号的波形是什么问题。也好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网友Q:
编码器工作环境怎么样。。

网友R:
是怎么个坏法?
一般这玩意是很少坏的!

网友S:
编码器很少坏啊,怀疑安装问题

网友T:
这次换的时候注意下编码器的安装方式 电的可能性比较小 现在编码器好多编码器印象中是可以耐36V 电的可能性很小 优先考虑机械

网友U:
假冒产品,曾经遇到过有的换后几小时就坏,有的用几天釆购问题,你懂的。

网友V:
电机上的还是单独的

网友W:
找出是机械原因还是电气原因还是人为安装原因

网友X:
是没有安装好吗

网友Y:
基本上坏的很少 应该检查工作电压或者外部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怎么判断是编码器坏了呢?是没信号了?还是...?电源供电怎么样?信号是没有脉冲了?用示波器看过幅值了?拆下来以后,还是通电转一下,检查信号的波形是什么问题。也好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这里有显示度数的一个显示器,可以看出来编码器转动时的度数,从0-359度显示,坏了的编码器都是没有零位显示的,把好的编码器安好就可以读出来0位的,并且是连续不断的变化的。我们有备用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电机上的还是单独的
在设备的主轴上连接的。每分钟旋转不到40圈。

楼主:
引用 网友X:
是没有安装好吗
安装没问题的,设计也很合理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是绝对编码器?仅仅是零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是绝对编码器?仅仅是零位没有?
感谢关注,谢谢!!

网友Z:
绝对是编码器,看看是否电池问题呢?

网友AA:
机械问题,电气问题,看是怎么坏了,不准还是压根不能用了

网友AB:
应该是机械原因造成的

网友AC:
找到原因,记得回复大家哦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是绝对编码器?仅仅是零位没有?
感谢关注,谢谢!!
是绝对编码器吗?还是增量编码器?
要不发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是绝对编码器?仅仅是零位没有?
感谢关注,谢谢!!
是绝对编码器吗?还是增量编码器?
要不发个图
有时间给大家发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