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16-06-05):
请教
西门子触摸屏在电脑上修改完程序,要保存
保存后是不是生成了两一个新的文件夹??
我在我原有的程序上修改后发现我的文件夹里多了一个修改的文件夹时间是我刚好修改的
请问是不是会生成新的文件夹
型号 TP1200

网友A:
另存下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只点了保存选项  别的没动,结果就在文件夹里有一个新的  刚改的。

网友B:
修改后我一般都是另存为
这样比较清楚!
改前也先备份!

网友C:
没注意过 我用V12都是6个文件夹加上ap12那个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