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川上电跳88888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05):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没有完成初始化,报修吧

网友B:
CPu没启动吗

网友C:
查下电源吧,

网友D:
查下24V电源

网友E:
咸工的书中都有,看看吧

网友F:
再次断电和上电不能复位就保修,一般都可以复位的

网友G:
看看主板那一块儿吧

网友H(2017-01-10):
反正就是CPU无法继续运行下去了,在保修期就返厂

网友I:
修好了吗?我可以帮你看看,远程

网友J:
看下5V电容,全更换就行了,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K:
多多看看书,,多多练练

网友L:
电容鼓包了,换掉

网友M:
  +5V电源检查下。

网友N(2017-06-24):
电容一换就好

网友O: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伺服,是电源板坏了,按键都不起作用

网友P:
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Q:
今天修一台汇川的看了没有鼓的,把开关电源的电容拆下用数字电桥量了有俩个只有几微法了。干脆全部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