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5):
请教下,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一样可以限制控制加热管电流吗?从网上查的固态继电只起到通断作用。不能和可控硅一样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A:
改变单位时间内的导通时间(即开关频率)就可以。

楼主:
是不是理解为这样:加热管加热到设定温度后固态分开。低于设定温度闭合。在设定温度范围内不停闭合分断。保持怛温。

网友B:
固态和继电器在加热问题是同样可以脉冲控制,有一点在交流负载一般用可控硅,控制导通角来控制功率.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可以有通断控制,还有电压控制用于PID控制方式,还有接电位器输出可调

楼主:
楼上师傅说的不是普通固态吧。我所说的是一般的三相固态。不是那种调压的。

网友D:
固态继电器里面就是可控硅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样做温度波动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还有PID控制的固态继电器?我只用过起通断作用的

网友G:
可以,调整固态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行了就是根据发热量间断加热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是用可控硅元件构成的,但是一般设计成具有一定回滞或过零的开关,在导通角控制方面可能不能作为瞬时控制元件.可控硅可以认为是瞬时元件.
这两种控制加热,相当于变频和开关空调的区别.

楼主:
那请问楼上师傅,如果三相加热棒,50A左右用三相固态好还是可控硅好?

网友I:
现在的温控表都是输出12v的电压信号,用固态接线方便,但是容量要放大3倍。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是的 一般温控表和固态继电器 控制加热就是这样  只是恒温的时候 输出的开关频率很高

这样用没问题的 很成熟的方案

网友K:
个人感觉固态继电器简单一点。

网友L:
回复 楼主:
是的,如果是接触器来控制加热,在温度升到设定值后,由于热惯性接触器会一直闭合、断开,机械寿命是固定的,时间长了容易坏,用固态继电器优势就在这。

网友L:
回复 网友I:
一般不需要三倍的,好一点的牌子都是留1.5倍就够了,有些小牌子价格特别便宜的余量就要放大点

网友M:
现在可控硅的模块都把移相,同步,触发控制环节做到块里了。叫智能模块。是移相调功的。与固态继电器有区别,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移相调功是相位触发。

楼主:
固态成本低好多的。可控硅一套要贵。

网友N:
固态继电器分输出有方向吗?

网友O:
你是要求恒温精度高的话就用可控硅不高的话就用固态

网友P:
1)可以说:固态继电器=可控硅+驱动;
2)固态继电器分为:开关型(过零触发)及调压型(调导通角的调压型);
3)加热控制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时,一般采用开关型固态继电器,配PID控制仪表输出为 脉宽调制的开关信号控制或温度上、下限控制。断续加热。系统冷态起动时电流大;
4)调压型的加热控制精度可以更高些。PID的控制输出信号为模拟量。为调节功率的连续加热;
5)加热棒的冷态电阻与热态电阻值相差很大时,建议采用调压型。如:硅碳棒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

网友Q:
我们先前做过热缩炉最高加热250°的。就是SSR来通断加热电流。

网友O(2017-01-06):
用电流(4一20mA)的电流控制精度很高的

网友R:
固态继电器控制可能类PWM方式控制、固定频率调脉宽

网友S:
固态继电器就是把可控硅和驱动线路一起封装在模块里,有独立的功能方便使用;可控硅是单独的元器件,需触发驱动装置才能使用。二者概念不同,所以提问的描述有错误,其实都是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简单的固态继电器就是通断的作用,移相的可调压,按需选择。固态继电器最好选择品牌产品,杂牌便宜的容易损坏。通断型的固态继电器如果过零控制不好、瞬态过电压保护不好、散热不好很容易就挂了。如果加热精度要求高就选用可控硅调相,闭环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