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设备上面电源板的电池,PLC居然没有电池

楼主(2016-06-05):
这是设备上面电源板的电池,PLC居然没有电池,第一次见到。

楼主:
这是三个纽扣电池组合的,都已经被我打开了。

楼主:
来个远景看看

楼主:
这个是正面的显示面板

楼主:
这个是背面的插件

楼主:
来张背面看看,这是双层版

楼主:
侧面具有散热片的功率器件

楼主:
打开的纽扣电池,买了一只3.6伏的替代居然也可以用了。

楼主:
这个是plc 的CPU,大家有见过这样的CPU吗?

网友A:
孤陋寡闻真没见过,电路板都废了还能用。

网友B:
被电池液腐蚀的很厉害

网友C:
楼主上张控制器的全图看看,是VME总线吗?

网友D:
那三个电池有什么用?

网友E:
这么久没有电池保存,程序怎么还在

网友F:
200的PLC也没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PLC
意大利的设备,什么PLC看不出来。

网友H:
这个不像是PLC,倒是和DCS比较一样

网友I:
老设备了,还有铁帽的三极管。

网友J:
没有电池的plc多的很

网友K:
SMI的设备么?

网友L:
好多PLC没有电池的啊。

网友M:
PLC没有电池的好。有电池就有寿命问题,容易丢程序。

网友N:
头一次见PLC上用这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K:
SMI的设备么?
是SACIM的设备上面的。

网友O:
没见过,是哪种PLc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见过,是哪种PLc
应该是这个设备厂家自己研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