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掉站问题

楼主(2016-06-05):
1.程序中已有OB86,当从站掉站时为什么CPU还stop呢,怎样解决从站掉站CPU不stop,如果某个从站掉站而且这个从站不用了,怎样把因此从站掉站CPU报BF故障屏蔽掉,把此从站delete然后重新下载硬件可以吗,有其它不删除从站的方法吗

网友A:
看一下cpu stop原因诊断下载相应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pu stop原因诊断下载相应块就行了
诊断中stop原因从站掉站,下载OB86掉站还是sto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pu stop原因诊断下载相应块就行了
诊断中stop原因从站掉站,下载OB86掉站还是stop

认为加入OB块就能彻底阻止系统进入Stop的想法等同于将人送到医院就能活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pu stop原因诊断下载相应块就行了
诊断中stop原因从站掉站,下载OB86掉站还是stop

认为加入OB块就能彻底阻止系统进入Stop的想法等同于将人送到医院就能活命。
现在讨论的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