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6-06-05):
sfc20打不开,p#1001.dbx12.0里面也没有程序,图1程序怎么读,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sfc20打不开,p#1001.dbx12.0里面也没有程序,图1程序怎么读,什么意思

SFC20当然打不开,但是想想就知道了,需要两个数据指针,一根指向源地址,一根指向目标地址,然后以源数据块的大小作为循环,一次移动指针,将指针指向的内容送入另一指针指向的内容,完成块的复制。

楼主:
谢谢啊,对指针一点不懂,你说的两个数据指针是什么,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是什么,这个块程序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给我讲讲谢谢了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对指针一点不懂,你说的两个数据指针是什么,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是什么,这个块程序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给我讲讲谢谢了大哥

这些都是基本,你可以以C语言作为蓝本去学习。

SFC20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数据区域的复制。例如从DB1中将DBW0~DBW10一次性复制到DB2中去。当然,你也可以完全不使用SFC20,一次一次MOVE也能完成相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