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5):
不知大家注意了吗,不管哪种型号的变频器说明书,在注意事项条款中都写有重要的一条,变频器输入与输出线不能接反,即输入不能接到输出上,输出不能接到输入上,否则变频器启动时将出现危险的炸机现象。
有PC923与PC929驱动电路的变频器,如果出现上面的接线错误,可以避免出现炸机的现象,因为此种驱动电路,保护迅速,在出现此危险的故障信号时,可迅速关断驱动信号,封锁IGBT输出,不会出现炸机。我无意中实验了数次包括我同事也亲身经历过。多么神奇的驱动电路啊,请大家谈谈。

网友A:
线接错的时候开关电源都不工作,驱动电路没有供电,怎么保护啊

网友B:
我也试过,只是运行报OC

楼主:
兄弟接接试试,接错线也是有显示的,条件是输入输出都接上线,只要不启动变频器,变频器显示是正常的,启动显示OC过流保护,不会炸机,但如果只是把电机线接到变频器的RST输入端,电源线没接,变频器当然没有供电,但送电时电源线是有电的,这样做是相当危险的,当心电源线短路,或电到人。

网友C:
接反了利用IGBT的那个二极管形成整流桥供电一样可以正常显示(前提是开关电源不是单独供电的,像日立等就是用单独2根380V交流供电跟主电容没有关系),但是一启动IGBT导通相当于把电源短路,保护不及时的只能等炸IGBT了。保护好的会关断驱动。

网友D:
由疏忽施耐德变频器把电源接输出,显示正常报故障,变频器玩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谁告诉你 接错 开关电源不工作的

网友F:
可以拿个500KW的试试,反正不会炸鸡

网友G:
接反也有显示,功率大的机可能会炸掉,因为没有充电回路了,高电压直接加在滤波电容上。客户曾试过没炸运行报OC,楼主的机几KW多少电压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会工作的,我亲自试过,通路是6个续流二极管到母线

网友I:
同事说修好了,我说试下看,同事接好上电,那叫一个响,后来直接丢了

网友J:
这种没有意义的还是不要试了,理论按你说的这种不会炸,但是有的主回路设计不一样的就难说了,那要一炸也就一下下的事情

网友K:
接错线基本都是马虎大意的情况下接错的,有保护安全一点

网友L:
保护功能好,但是仍然有炸模块的

网友M:
有的会炸,有的保护,听朋友们说过!

网友N:
接错过5个炸了4,其中有个台达A(TMD的RST在左边,在右边一般不会错),就是923,929

网友O:
我试过上海亚泰的接反上电就炸鸡,台达a系列电源在右侧接线我接错了,结果通电亮,按启动报警oc

网友P:
用大功率更加危险的,会炸的一塌糊涂。

网友Q:
回复 网友N:
RST在右边,UVW在左边,和常规的反了,我也上当了,模块OVER了。

网友R:
以前碰到过客户把11KW的变频器电源线接到输出上,也没有炸机。具体他运行没运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S:
有些品牌的机器负载短路就响了,这类机接反肯定坏。有些牌子机运行中负载短路可以很好保护,这类机一般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