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5):
台达ads-b 400w以下的伺服驱动器,没有内置回生电阻,需要外接,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电阻呢,普通的金属膜电阻或水泥电阻可以吗?

网友A:
铝壳扁平电阻;注意阻值/功率匹配;

网友B:
我用松下400w的电组是100w50欧的

网友C:
100W的都内置电阻的

网友D:
无论什么电阻,注意功率、阻值、散热问题。

网友E:
什么电阻都可以,只要功率电阻大于其原来的就行

网友F:
我们公司都用的梯形铝壳电阻

网友G:
什么形状的电阻倒无所谓,主要是功率和阻值的选用,一般手册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