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 F0004

楼主(2016-06-05):
ACS550 110KW不带负载运行报F0004,求各位坛友指点,谢谢!

网友A:
请问F004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大家发贴注意:把故障代码,故障一起写出!

网友C:
应该是驱动电路及模块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 电机负载过大。
4 SHORT CIRC 短路故障。 检查和排除 :
? 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
? 供电电源扰动。
5 OVERLOAD 变频器过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 "Ratings" 127 页给出的额定值。
6 DC UNDERVOLT 中间回路 DC 电压不足。 检查和排除:
? 供电电源缺相。
? 熔断器熔断。
? 主电源欠压。

网友D(2019-12-29):
刚遇到这样的问题,ABB355变频器12A5的 ,变频器模块坏了,驱动电路有问题,一般驱动模块33152出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