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与昆仑触模屏

楼主(2016-06-05):
请教各位大师,我在屏上做2个按钮启,停,FX里作启保停程序,在屏上能启和停但再按启就不能启是何故。本人刚接触屏操作望各位能详解

网友A:
再按不能启动,那监控下程序,看下输出前面的那些条件。

网友B:
估计是PLC内部的程序编制有问题,上传程序图片看看?

网友C:
有可能是你屏上按钮的功能选样了置ON,第一次能正常动作,再按肯定就不行了。也有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你监控下就清楚了。

网友D:
屏上按键设置的原因;

网友E:
你说的有点笼统,猜测是mcgs或者plc中程序只有置位而没有复位,也是就说没有相关的连锁关系。

网友F:
按钮设置和程序没有配合好

网友G:
用内部的M就可以了
设置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