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与本质

楼主(2016-06-05):
今天我同事维修了一台变频器,故障: 不显示。负载设备:矿粉传送带。客户拿走安装到现场后,打电话说电机又正转又反转,电机就是转不起来,传送带不走。让客户拿来公司一试变频器正常,带电机也正常。领导派我到现场解决,根据故障现象与经验,我考虑有缺相现象,因为电机好像启动困难,变频器好像出力不足,到现场后,先检查电源,查看进向电源没发现问题,接好变频器,空载运行变频器,测量三相输出正常,断电接好电机线。送电运行变频器,传送带运行平稳正常。此案例

我考虑是操作工接线没接好,有接触不良。由此可知,干活仔细很重要,责任心更重要,干事情要用心去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遇到类似的问题,就能做到举一反三,无往而不胜。

网友A:
干活不认真是最误事的。

网友B:
其实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完全可以通过客户获得现场的故障视频或者图片并异地分析原因和指导。

网友C:
正转又反转肯定是缺相了。缺相后重载线重启会与前运行方向反向运行的,也就是客户所说的正转又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