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5):
如题这样拓展232串口进行长距离通讯,不知可行不,有没有更好方案

楼主:
有232转以太网的吗??有高手在不??

网友A:
搜索下MOXA里的串口服务器

网友B:
为什么扫描器和控制器要分开长距离通讯?扫描枪和PLC控制器组成一个本体不得吗?即使采集到的数据要送到远距离的数据中心,也应由PLC控制器处理与存储了之后再进行远距离通讯处理。

网友B:
不建议在数据传输的时候,进行多级传输格式变换与超原距离通讯,这样源数据的完整性很难保证,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转换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扫描器和控制器要分开长距离通讯?扫描枪和PLC控制器组成一个本体不得吗?即使采集到的数据要送到远距离的数据中心,也应由PLC控制器处理与存储了之后再进行远距离通讯处理。
数据必须上传到数据库,成本考虑PLC没有加模块,所以用一台PC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C:
有用PLC连电脑这样试过,也用无线这样说过,都可以。不知扫描枪行不行,可以试一下,232转485转换器很便宜的。

网友D: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这个没试过,建议楼主试一下,再分享一下结果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PLC连电脑这样试过,也用无线这样说过,都可以。不知扫描枪行不行,可以试一下,232转485转换器很便宜的。
笔记本测试  USB转232直连扫码枪OK   【USB-232】-【232-485】-【485-232】-扫码枪目前这样连接不行。。。。。明天去找个有232接口的工控机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PLC连电脑这样试过,也用无线这样说过,都可以。不知扫描枪行不行,可以试一下,232转485转换器很便宜的。
笔记本测试  USB转232直连扫码枪OK   【USB-232】-【232-485】-【485-232】-扫码枪目前这样连接不行。。。。。明天去找个有232接口的工控机试试

232转485转换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我用的是有源的

网友F:
我也是觉得用有源的转换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觉得用有源的转换器靠谱。
试了半天厂家说不支持485转换,最后用了一楼的办法成功了,MOXA串口服务器 。 R232转以太网成本500多。这样扫码枪加串口服务器性价比很高,距离能满足长距离传输。带网口的扫码枪功能多,同样价格也高都要5K以上,低端的都是R232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觉得用有源的转换器靠谱。
试了半天厂家说不支持485转换,最后用了一楼的办法成功了,MOXA串口服务器 。 R232转以太网成本500多。这样扫码枪加串口服务器性价比很高,距离能满足长距离传输。带网口的扫码枪功能多,同样价格也高都要5K以上,低端的都是R232的。
一般现场都是扫描枪+PC机或者扫描枪+PLC组成的控制系统,不懂楼主的设备干嘛要扫描枪和PC机或者PLC控制器远距离分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觉得用有源的转换器靠谱。
试了半天厂家说不支持485转换,最后用了一楼的办法成功了,MOXA串口服务器 。 R232转以太网成本500多。这样扫码枪加串口服务器性价比很高,距离能满足长距离传输。带网口的扫码枪功能多,同样价格也高都要5K以上,低端的都是R232的。
一般现场都是扫描枪+PC机或者扫描枪+PLC组成的控制系统,不懂楼主的设备干嘛要扫描枪和PC机或者PLC控制器远距离分离使用。
PLC采集需要加以太网模块,采集的码和物料情况最后要上传客户现场数据库,数据与其从PLC-PC不如直接到PC,这样PLC写程序什么的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