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调多速

楼主(2016-06-06):
请问我的2种设备都用到变频器调速的问题,1电盘是变频器IV3控制折叠机4折正反转电机,需要调节变频器频率。2电盘是变频器IV2(1.5KW)控制2台风机(0.9KW):展布机在过床单时需要风机转动快。在过被罩时要求风机转动慢些。
请教高手分析一下(欧姆龙变频器),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用多段速功能

网友B:
多段速,模拟量调速都可以。说明书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C:
说明书上有说明 三个端子配合多速

网友D:
要看具体的控制线是怎么接的,实现多速的方式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