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比如定时器T的时基是10ms,我想在触摸屏里把2.5s输入到D0的话,以s为单位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把D0变为浮点数(因为我要把2.5这个浮点数输入到D0),然后乘以100,把结果放到D2,然后以D2为T的定时时间?
各位评论下

网友A:
屏上数据格式设定小数点位数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吗/xiexie

网友A:
时基是10ms,设2位小数点就行;

网友B:
自己说得对,用浮点下传,然后在程序中乘,变整数.

网友C:
触摸屏移动小数点位置即可,格式还是整数

网友A:
时基是10ms,设2位小数点,你D0值为250,屏上显示的是2.5,不是刚好对应了吧;
何必非要再转来转去呢;

网友D:
复浮点数麻烦、喜欢用整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移动小数点位置即可,格式还是整数

此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在程序里的条件是一直接通的,然后数据为什么上传不了呢?还是不用一直保持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理解成这样:你在屏幕设置小数点后数据反而更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屏幕仅仅是显示的地方加个小数点,实际数值还是原来的整数;

网友F:
1.0 10的意思。明白就可以了
10*0.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一时还难以理解,但是知道怎么操作了。我们主管之前也说过这样可以,但是我将信将疑吧!现在看来确实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谢了!知道怎么操作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G:
定时器线圈通电开始计时,断电复位(对于非保持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