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0定时器和左母线不通怎么就运行了呢?

楼主(2016-06-06):
新手编了一个流水灯,通过监控模式发现T0定时器和左母线断开状态也在工作。
平时时间继电器,继电器电路也接了不少,我就弄不明白我的PLC梯形图有问题?

网友A:
下面程序还有T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B:
看样子是M0和M3同时作用的事.
M0使M2置位,启动了T0;然后M3又复位了M2.过程中看不到M2置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mitsubishi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常开吸合M2复位M3置位,M3常开触点自保,不应该震荡啊。

网友D:
都置位 复位了,还自锁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启动时M2发运行信号,定时器到复位M2,M3循环时接通。

网友C:
没有用过mitsubishi
看看资料,是不是要永复位
单独编个T程序看看,也许是你的程序哪儿出问题了
再一个电脑看到的时效差点儿。

楼主:
M0改成X0就好了,原来M0启动信号由触摸屏控制。

网友E:
回复 楼主:
4楼说的没错你打开M0看看。

网友F:
M0置位了M2启动了T0T0时间到又复位M2

网友G:
楼主:SET后还自锁有什么优点?这样的流水灯个人觉得用时间比较写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G:
目的不是流水灯,模拟机械自动循环工作,下一步再嵌入开关信号。

网友H:
电脑模拟延时问题吧,直接上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