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请问各位大侠
张力专用变频器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一般什么价位呢?

网友A:
你指的是PID控制张力?这种一般用于多台电机实现同步速度的匹配,像纺织、拉丝机等,如果这种一般变频器能胜任的吧,还有就是变频器加编码器闭环控制来实现张力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都是关于速度的控制。
常见的比如像印刷包装机械上的收卷和放卷,多数是用磁粉制动器、离合器配套张力控制器和传感器形成闭环来实现恒定张力。
现在看到了专用张力变频器,这样,张力专用变频器加上电机和编码器,可以替换上述那套张力系统么?这样的整套也更好的融合到整机系统中。
是这样的么?

网友B:
多少年前的事了,你活在什么时代?这也不知道?

网友B:
价格自己百度去,张力变频器国产的有汇川MD380 系列,  英威腾 invt张力专用GD35-07系列

网友C:
看你要怎么应用了,我司专门代理汇川、丹佛斯产品,有张力专用变频器MD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