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模拟量摄像头,同轴电缆能用普通的屏蔽线代替吗,普通的屏蔽线有没有扛干扰的能力。

楼主(2016-06-06):
监控摄像头:模拟量摄像头,同轴电缆能用普通的屏蔽线代替吗,普通的屏蔽线有没有扛干扰的能力。

网友A:
普通的电线代替的话会导致信号严重干扰还会产生泄放信号等情况,也就是会干扰其它设备的。一般必须使用屏蔽电缆,也就是同轴电缆。

网友B:
视频线必须是同轴电缆

网友C:
要求不高,距离近,也可以将就
装修忘了门镜,但线有富裕,用普通线接了,屏幕上也还可以看清楚
能用同轴电缆最好,没多少钱

网友D:
普通屏蔽线也可以将就用,

网友E:
呵呵,上次听他们说,
中频炉附近,一开中频炉。
监控就啥也看不见了。。
就是普通同轴电缆
还有 这线都是有阻抗的
普通75欧姆,以前用过话筒线 50欧姆的阻抗,短距离可以用。长距离没试过

网友F:
多长距离,短的话无影响。再好还用同轴电缆。一定要质量好的。

网友G:
用同轴电缆!

网友H:
还是选择同轴电缆吧

网友I:
我用过网线传输还行,两头用转换接头,现在模拟摄像头不行了,还是网络摄像机好用,今天装了八个,明天继续。

网友J:
短距离可以尝试!
长了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干扰特别严重,我用的是普通的屏蔽线

网友K(2016-07-19):
有专用转换器的,不过还是选数字摄像头好了,模拟的清晰度不高。

网友L:
使用过屏蔽线替换,可以使用

网友M:
主要是阻抗匹配,否则产生信号反射导致信号传输衰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