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汽车仪表里显示的行驶速度,是通过内部什么设备检测出来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根据轮子的转速计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轮毂轴承上有传感器。

网友C:
是通过变速箱里的齿轮产生脉冲信号给速度表显示出来的,老式汽车是通过变速箱里的里程表被动齿轮旋转带动速度表来显示速度的。

网友D:
油耗怎么计算?

网友E:
目前汽车的速度计算,主要通过车速传感器计算轮胎转动的圈数来计算车速。
很负责地和大家说明一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仪表盘上的显示的车速并不是汽车行驶的真实速度。
  很多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都比实际速度偏高,比如仪表盘显示90Km/h,其实真实的速度小于90Km/h,可能在87-89Km/h之间。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出于警示作用,处于驾驶安全的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用一个编码器压在车轮上随动就好了

网友G:
旋转编码器就行了

网友H:
我来告诉大家把,手动的不太了解 我从事的是与自动变速箱相关的, 自动变速箱内有一个差速器,在差速器的总输出端上有专门的一圈伞形齿轮供传感器感应,检测旋转速度,从而计算车速。 四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