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最近碰见两起一样的故障,佳乐7000系列的,用端子来控制,启动后就不能再停止,必须要断掉电源才行,重新送电启动后又是这种情况,换块主板才解决问题。这情况太恐怖了,就像行驶中的汽车没有了刹车。别的牌子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是不是设置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没听说过!

网友C:
你换主板才好,不就是主板出问题了吗?

网友D:
停车端子坏了吧

网友E:
支持变频器运行的两个基础信号源,请认真的检视一遍。
当不能停车的时候,调整频率信号为0以后,变频器会是什么状态。
当不能停车的时候,断开变频器的端子运行信号(正转或者反转输入端口),变频器又会是什么状态。

网友F:
这种还没有越到过,只有在三线制的时候点动下就可以,要停止的话得把停止端子断开下才行,如果是二线制控制应该不会停不下来,可以参数初始化一下看看会不会好的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检查一下参数对不对

网友H:
是不是三线控制的。

网友I:
是几线制没有搞清楚吧

网友J:
没听过有这种情况,不过换主板后就好了,应当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K:
貌似不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参数初始化过了,改成面板控制还是这个情况。

网友L:
看来就是主板问题
初始化还不能复原

网友M:
极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N(2016-07-10):
可能控制光耦出问题了。

网友O:
这个,启动就不会停止,干脆断主电源

网友P:
回复出厂数据试一下吧,既然可以启动,应该是可以停车,但是数据错乱也是难说,三垦的就会出现长时间停机全部数据丢失的